请问独霸天,论坛里有哥们卖这款摄像头

楼主(2005-01-25):
请问可以用在翼龙上面吗?
据说几十米远,要是用专门的
电池
稳压供电,可否实现翼龙短距离
航拍
??
发射功率好像是50mw如果500mw是3公里的话,50mw可能有300米吧??

网友A:
翼龙要带它起来不容易哦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玩也无妨

网友C:
翼龙的负重能力是比较强的,它的标配电池是159克的8.4V 1000mah, 我们曾经用189克, 230克,300克的电池飞这个飞机(原配380电机),都飞的起来的.

网友D:
需要带在飞机上的只有银色铁盒上放着的一个小的摄相头影音发射一体的小设备.还要带一块9伏的电池.其他的都是地面接收设备.

网友E(2005-04-20):
看接收设备的灵敏度,不知道标称指标怎么样,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50mw的业余无线电台通联几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