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有些电机上有焊着电容、二极管真么的,消火花吗?

楼主(2005-01-25):
自己加的话应该怎么选择元件参数呢?

网友:
焊着电容消火花、二极管保护电调。

自己加的话电容选104独石电容,二极管用1N400系列的就行。

网友:
主要是为了防止电火花对接收机和电调造成干拢。

楼主:
coop  在 2005-1-25 13:44 发表:

焊着电容消火花、二极管保护电调。

自己加的话电容选104独石电容,二极管用1N400系列的就行。

我是菜鸟了……

二极管哪极对哪极呢?

网友:
只接电容就可以了,一般飞机用的单向电调,内部都有这个二极管,电容的效果比较明显。
电容用0。01UF就可以,也是常见的104。

楼主:
容量、耐压合格就可以吗?

我有一堆陶瓷电容

网友:
主要是抗干扰

网友:
瓷片电容就行。0。01或104,耐压足够。

网友:
huxionghua1016  在 2005-1-26 11:31 AM 发表:

主要是抗干扰

网友:
0.01uF可不是104啊!那是103,0.1uF才是104。

楼主:
晕倒
看了下那堆电容,怎么都不认识……
有**p的,有***k的……

楼主:
找到资料了,贴上自己备用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网友:
是独石电容还是消石电容啊
独石电容最高只见过63V,没有上百V的啊。能用吗?
CBB到是有400V的。

[ Last edited by j10 on 2005-1-29 at 09:35 ]

网友:
消火花最好是高压瓷片电容,它的高频特性好,通过电流大,常见的103/1KV就满好。CBB是聚丙烯电容,我感觉消火花不如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