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陀螺还真不赖,哪个晓得这个芯片是啥子型号?干什么 ...
这个陀螺还真不赖,哪个晓得这个芯片是啥子型号?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5-01-25):
(无正文)

网友A:
是个简单的机械陀螺吧
那个集成块应该是压力传感器,不知俺说的对不对头
[ Last edited by 休斯300 on 2005-1-25 at 23:07 ]

网友B:
错啦!是霍尔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没用的!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机械陀螺,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我只用过三和的机械陀螺,说实话还真的很好用,很稳定

网友D:
这个似乎是飞扬模型卖的那个飞碟里面的,是个机械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