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5-01-25):
出现这样的对话框是什么意思啊?快教我啊!急死了!!!!

网友:
我找了一下资料,应该是G2的安装过程中需要运行某个16位的程序,因此WinXP要为了运行这个程序而准备一个模拟DOS环境,在进入模拟DOS的过程中需要调用system_root\system32目录下的config.nt、autoexec.nt、command.com几个文件,而这几个文件可能有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找到系统安装盘,把这三个文件提取出来覆盖。

插入winxp的安装盘到光驱中,在Dos提示符下面分别执行如下命令(假设你的系统安装

在C:下面,光驱为F:)
expand F:\i386\config.nt_ C:\windows\system32\config.nt

expand F:\i386\autoexec.nt_ C:\windows\system32\autoexec.nt

expand F:\i386\command.co_ C:\windows\system32\command.com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

网友:
你试试看上vb6函数库 试试看
google里面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