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冲锂电的。

楼主(2005-01-26):
该冲电器要外接12-15V的电源。电压及电流都可调,输出为恒压恒流。可冲1-3节锂电。200mAh-2000mAh的电池组都可以冲。冲满自停。

网友:
根据我们大家研究一致认为你应该---上图并且必须上图。

网友:
东明的充电板!

网友(2005-04-28):
为什么锂电那么特殊啊,非得用专业的?
我买的ELE的锂聚合物电池都不敢用了,怎么不能用火鸟的充电器吗?

网友:
锂电过放和过充都会永久性损坏电池,也就是说他比较娇嫩。
一般情况下锂电标称电压是3.7V或者3.6V,而充电截至电压要求是4.2V,放电截至电压要求是2V,充电得时候一般充电电流不要超过1C,所以比较好得充电方式是先用恒流方式将电池电压充到4.2V,然后转为恒压方式,充电电流就会慢慢变小,这样就不会损坏电池,保证不会过充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吓人哦!
安全不哦~???

网友:
天狼行空  在 2005-4-29 19:52 发表:

锂电过放和过充都会永久性损坏电池,也就是说他比较娇嫩。
一般情况下锂电标称电压是3.7V或者3.6V,而充电截至电压要求是4.2V,放电截至电压要求是2V,充电得时候一般充电电流不要超过1C,所以比较好得充电方式是 ...

补充一下,部分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7V,放电截至电压要求是2.5V

网友:
炸过。。很爽。

网友:
搂主有没有电路图
说的详细点

网友:
蹈海神剑  在 2005-5-8 11:01 PM 发表:

补充一下,部分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7V,放电截至电压要求是2.5V

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少数的是3.7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与电池阳极材料有关:石墨的4.2V;焦炭的4.1V。充电时要求终止充电电压的精度在±1%之内。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4~2.7V(电池厂家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终止放电电压的参数略有不同)。高于终止充电电压及低于终止放电时会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
我们这有专门的锂电充电器,刚刚面市,价格低廉,品质一流。。。

充电器电路板为双面板,每个元件经过严格老化筛选,线路采用国际化标准线路,确保您安全放心使用。

自购买之日起,如有质量问题,3个月内免费包换;且享有终生免费保修的权利。

网友:
flt008  在 2005-1-26 01:40 AM 发表:
该冲电器要外接12-15V的电源。电压及电流都可调,输出为恒压恒流。可冲1-3节锂 ...

该充电板要求输入电压高出输出电压约5V,充三串是12.6V,15V就够吗?我手头有个15V大电流的整流器,不知能用不?

充电时那两个管热得利害,说明书有建议装散热片,你是一直没装都没事还是你的电流很小?

网友:
楼主真牛。。
我是散热片加风扇吹,散热片还温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