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8遥控小小改装

楼主(2005-01-26):
雷鸟的
遥控器
是可以用外置
电池
玩的,还可以边玩边充电.为什么ESKY E8不可以呢,原因是当遥控开着的时候,外置电源插头就会被开关控制关闭,我们只要把线路接通就行了!如图只要把那两点焊上即可记着改完后要看看电池插头和晶振有没有插好
[ Last edited by diymax on 2005-1-26 at 04:33 ]

网友A:
边玩边充电会把电池充坏的。

楼主:
转速
在 2005-1-26 12:31 PM 发表:
边玩边充电会把电池充坏的。
如果充电电压不比电池充满电压高,那就没问题

网友B:
多准备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