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第一次做的小滑,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05-01-26):
翼展:1100MM
翼面积:17.5
全重:222克
所用材料:桐木,松木条,渔杆,包装簿膜,0.8MM钢丝,IC卡胶片,螺丝,橡筋,502胶,AB胶.
不知是否太重?
应该用多大拉力牵引?
原来翼展是1200MM的,中间翼梁没用桐木加强,手投还可以,不过没能高过10米,后来我牵引起飞时用5公斤拉力,5级风,主翼中间被拉断了.

[ Last edited by lion_xing on 2005-1-26 at 09:53 ]

网友:
主翼中段可以用碳纤维加强,贴在大梁的上下各一片.看你飞机不大牵引力可以调到2公斤左右,起飞时拉杆量不要太多,爬升过程中机体与牵引线角度不要太大,毕竟是娱乐.

网友:
请问桐木和松木条在哪买?

网友:
机翼翼梁箱式结构,强度没问题,中部连接(受力点)脆弱还需几片翼肋及上下翼梁加强,或蒙板加强。在选料和结构上下点工夫,全桐木也可以空机重量控制在180--200克之间。飞机很漂亮,水平垂尾最好用构架制作,我完成的同尺寸全桐木飞机170克搞定。选用轻木可以做到空机100--120克左右没问题。

楼主:
回5楼: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试试再做一个.
我想偿试做DLG,用60CM直径10MM的渔杆代替翼梁,在翼肋重心处开圆孔穿过胶合,两只渔杆重27克,强度会大很多,不用担心甩坏,不知是否可行?

回4楼:我的木材是在"星天模型"邮购的,他们网站上有详细资料,上去看看.

楼主:
空重不到140克,油机玩腻了,找点新的玩玩,正好减肥.

[ Last edited by lion_xing on 2005-1-28 at 13:54 ]

网友:
小方  在 2005-1-27 11:27 PM 发表:

170g 失败,这个结构和尺寸的飞机空机重量用桐木不应该超过 140g

楼主玩无动力滑翔不嫌累吗?

楼主做的飞机是牵引大力脱钩,没有适当的结构强度是不行的,重量当然要大一些。电滑就不同了,当然可以再轻一些拉。

网友(2005-02-25):
强烈建议你把尾翼换成轻木的。
这样就能把机头部分做的轻很多了。总重量也会下来的!
而且你的机翼中段应该局部蒙板,梁的腹板可以用薄一点的,但应该多向外做点,你只有三个肋的。
重量慢慢会做的清的,我的也很重,不要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有时间再试试,最近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