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齿圈

楼主(2005-01-26):
呵呵,昨天干到凌晨4点,第一个齿圈完成了。

网友:
真是精美!老兄的东西都是些精品的说。
不过也别太玩命啊!革命的路还长呢,,还是要注意休息。

网友:
太精致了!佩服!数控铣床加工的吗?

网友:
牛比啊。兄弟你自己有车床吧。

楼主:
老刀把子  在 2005-1-26 08:11 PM 发表:

牛比啊。兄弟你自己有车床吧。

这玩艺儿光车床可干不了,它得动用车\铣\线切割才能行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啊气死我了

楼主:
fatboy  在 2005-1-26 11:45 PM 发表:

我怎么看不到啊气死我了

你也来这儿转攸呢?

网友:
你的履带销和销耳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很值得学习借鉴!
另:赤圈上的这个小凹窝是怎么回事,能否说明,谢谢!

网友:
sy6831  在 2005-1-27 00:14 发表:

你也来这儿转攸呢?

你太吸引人了

楼主:
老刀把子  在 2005-1-27 10:01 AM 发表:

你的履带销和销耳是怎么固定的?

过盈配合,压入的。

楼主:
拖拉机  在 2005-1-27 10:49 AM 发表:

很值得学习借鉴!
另:赤圈上的这个小凹窝是怎么回事,能否说明,谢谢!

这个齿圈有点仿真味道,凹坑在真实齿圈上是为避让连接器紧固螺栓头而设置的。

网友:
过盈配合,压入的。

就是说让销孔比履带销细一些是吗?

网友:
这样的话在行进中会不会有脱落的问题?

楼主:
老刀把子  在 2005-1-27 04:20 PM 发表:

这样的话在行进中会不会有脱落的问题?

我都试验过的。再者,连接器在履带运动时最大受力发生在与主动轮齿之间,这个力的方向与孔垂直。它与其他零件也不接触故没有横向拉脱的力。零半径转向时,内侧履带与地面间有横向摩擦力,和刮土阻力,由于连接器比履齿高,其中摩擦力主要作用在履齿上。刮土阻力会作用在连接器上,但此时连接器内侧只有很小的面积(小于5平方毫米)可能受到拉出力。

网友:
履带销也是特别定制的?还是用类似自行车辐条的钢丝就可以了?

楼主:
sdly  在 2005-1-27 11:19 PM 发表:

履带销也是特别定制的?还是用类似自行车辐条的钢丝就可以了?

没错!是定做的。不过这可是个秘密,你见东西后猜猜这销子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有十分良好的加工条件,期待好作品闪亮登场。

网友:
sy6831  在 2005-1-28 12:08 AM 发表:

没错!是定做的。不过这可是个秘密,你见东西后猜猜这销子是怎么做的?

真的是服你啦!连这种小玩意都是定制的.,真是太精艺求精了!
要是俺,绝对是凑和主义!随便找个什么好弄的替代品了事了.

网友:
销子上了无芯磨床?

网友:
俺刚刚收到老兄的履带!感觉象是威龙公司的产品,哈哈!
不过还真的猜不出履带销是怎么做的,很圆滑的样子,

网友:
能将你的齿圈的参数公布出来吗?

楼主:
张平  在 2005-2-9 06:25 PM 发表:

能将你的齿圈的参数公布出来吗?

我会尽快将图纸发布出来的。

楼主:
这是齿圈的图纸

网友:
好图啊。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用illustrator画的。总不是那么精确。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呢?
可以用CAD画,很精确的。

网友:
我不会用CAD啊。只好将就了。另外我也搞了一套sy6831老兄的履带。真的很不错的。

楼主:
用CAXA画的。特好使,我已用了6年了。

网友:
今天下午我按照你的尺寸把齿轮画出来了。不过我改成了15齿的。算直径颇费了一番周折。

楼主:
老刀把子  在 2005-2-17 06:16 PM 发表:

今天下午我按照你的尺寸把齿轮画出来了。不过我改成了15齿的。算直径颇费了一番周折。

为啥要改成15齿?那直径要大不少啊。M1好象是11齿。

网友:
是啊。m1是诗意齿的。不过m1做起来也容易些。至于履带不一样也就没太大关系了。这套履带按说做98或者t90是没问题的。但兄弟我的加工条件有限,对付不了那些曲面和铸造的东西,只好先找一个简单的来练一下手,等技术提高了在做复杂的t90.

网友:
t90真帅啊。

网友:
你的齿圈是钢的吗?如果是钢经过热处理吗?

楼主(2005-02-25):
3085757  在 2005-2-22 06:57 PM 发表:

你的齿圈是钢的吗?如果是钢经过热处理吗?

真是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想到。这热处理要怎么搞呀?

网友:
sy6831  在 2005-2-25 01:53 PM 发表:

真是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想到。这热处理要怎么搞呀?

估计普通的钢就足够使用了吧,,我的还是铝合金的好象也可以应付的,,当然,俺的速度并不快,,

网友:
就模型来说好象用不着热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