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直的尾电机没反应了,怀疑混控电路的元件出了问题没,请进来帮看看PP

楼主(2005-01-26):
我是新手,自己的先豪电直还没飞上天就出现在问题了,一次调试尾电机重重的碰到桌腿,之后变换尾电机的油门就没反应了,原以为是尾电机烧了,谁知道换了个新的尾电机依然没反应。用万用表测,原来尾电机两极一点电压都没有(改变油门也没反应),但是主电机却是正常的,看到下面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E%B2%B5%E7%BB%FA
想想自己的电直的问题也许也是出在同样的地方,现在把混控电路的照片放上,请大家帮忙看看,指导一下本人,该如何处理。

在上面的电路板中,1是指示灯,在尾电机没坏之前,是会亮的,但尾电机坏之后就不亮了,2跟3两个旋钮我还不清楚到底有什么用,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吧。

[ Last edited by L100 on 2005-1-26 at 15:13 ]

网友:
二和三是陀螺的感度和中立点的调节,可能是你的尾马达的驱动管坏了4410。

网友:
看到你的图片有一个8个脚的件好象明显烧坏,就是和陀螺的压电传感器很近下面的那个。

楼主:
谢谢“老菜”的指点,还想问一下“陀螺的感度和中立点的调节”是怎么调节的?
还有“陀螺的压电传感器很近下面的那个”是不是下图中的打叉的那个,具体要换什么上去,我是新手,什么都刚接触,所以问提比较多点,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 Last edited by L100 on 2005-1-27 at 22:35 ]

楼主:
好冷清,哪位模友买得到4410的,可以出来尖叫一下吗

楼主:
还有,谁可以告诉我,陀螺仪的中立点怎样调节才合适

网友:
功率管购买网址:http://www.luojz.net/shop/e-shop.htm

[ Last edited by evl on 2005-2-13 at 02:19 ]

网友:
evl  在 2005-2-13 02:17 AM 发表:

功率管购买网址:http://www.luojz.net/shop/e-shop.htm

上次模友打电话去问过了,这个网也没有4410买了

楼主:
今天去电子市场逛了一下,也没找到4410

网友:
你好!我的混空你收到了吗?我把接头改了。你可能 要自己恢复了。我可以搞到4410一类的管子。可是电流比4410要小。你上次又不说清楚是尾电机的4410坏了。我以为你好似要用在主马达上。所以没有送给你。

网友:
收到请回个信

网友:
还是尾浆变距式的好

网友:
你的小电直搞定了没有啊?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不过我买过一快新的了(贵啊!)

楼主(2005-02-28):
楼上的朋友,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你新买一块混控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