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几天的调试,国产400终于起飞了。

楼主(2005-01-26):
这几天的调试国产400终于起飞了,买回来的空机要调的还真多,建议大家最好买回来就拆散自己在装一次,一来有祝了解结构还有个重要的就是自己装的会杜绝很多调试中的遗漏,因为买回来的空机安装的实在是糟糕,这几天的调试已经基本使飞行很稳定了。而且大浆的声音很好听是小电只没有的。现在PITCH的最佳还没达到还要经过多次实验,原来的电机只能一般飞飞想做些动作是不可能的,我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的是泡沫浆我的大小舵已经是70%,但我还是感觉到飞机瞒灵活的(可能是转速快,飞惯固定浆的小电直了),可能是泡沫清飞机飞起来有点飘,买来的新机一定要把所有机体上的罗丝上紧,如发现滑掉的要及时换掉或胶死,每个固定在金属上的罗丝要上缺氧胶,所有连杆确保长度相同,无双浆,无虚位能做到这些基本上飞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至少这价格是对的起了。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5-1-26 at 20:19 ]

楼主:
等完全调节好了自己操作也习惯了。准备上动画给大家看看,虽然知道自己飞的技术不行。:)

网友:
写点调整心得
新手玩他蛮难的

楼主:
确实新手玩他蛮难的,这机器有一点调的不好都有抖动,要做到绝对平衡才行。而且机身塑料有点脆估计很不赖摔。

楼主:
调试心得谈不上,准备在图上标出要注意的重点。目前服务器有问题传不上来。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5-1-26 at 20:54 ]

网友:
再也不发抖啦?祝贺啊!期待上图讲解  :)

楼主:
以上全做到,再加上大浆和平衡翼无双降,就可消除震动。至少我做到了就没了。:)

网友:
原来不仅用料差,组装技术更差

网友:
这个飞机的空机版针对高级用户,出厂根本没有调整的,完全需要自己调整。但是整机出厂已经调试好了,而且没有双桨,直接可以飞,飞机很灵活,可以飞出不错的航线,但是你技术要过硬,原厂设备也还不错,怎么也是标准舵机和独立陀螺仪,肯定不其他国产电直要好,原厂配置也可以飞3D动作。我个人建议买空机不如买整机划算。

楼主:
不会吧,买他的哪个破设备.

网友:
那垂直尾翼怎么和亚拓一摸一样:))))
看来厂家是为下一个目标---亚拓,做准备了:))))

网友:
遥控设备我是很少用国产的,呵呵,真的不想飞丢啊!!!

网友:
图文并貌,好!

网友:
请问7777777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我这台大桨头螺丝怎么拧劲都还有间隙,没法子,自己拆开垫了个塑料薄膜,还是没用,造成双桨

网友:
另外请教下,似乎用遥控无法调主桨螺距,我买的是全套,主轴最下方的一个舵机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动作,而且老发抖

楼主:
我用的是RD6000SU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