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什么样的充电器?

楼主(2005-01-26):
小弟电子出生,酷爱模型,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接收机后现在又准备再做一个充电器,请大家帮忙提一下你对充电器功能和性能方面的要求和看法,比如充电电流是固定还是可调,镍氢的话节数范围是多少,锂电是独立充还是一起充什么的,先谢了

网友:
锂电当然是平衡充了

网友:
看来搞模型的很多都是电子出身的,只有我是搞泥巴的,诶。很想自学自考,可惜没有这个精力了,主要是懒惰惯了

网友:
1:对镍氢电池组和镍镉电池组的充电器,最好能有定时装置,如果定时2个小时充电时间,到2个小时,自动切断.我经常出现过冲的情况,对电池组损伤较大;
2:如果能自动检测电池组电压,预先设定最高充电电压,也可以.

楼主:
wzh  在 2005-1-27 11:02 AM 发表:

1:对镍氢电池组和镍镉电池组的充电器,最好能有定时装置,如果定时2个小时充电时间,到2个小时,自动切断.我经常出现过冲的情况,对电池组损伤较大;
2:如果能自动检测电池组电压,预先设定最高充电电压,也可以.

这是最后一关,一般检测做好的话就用不着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