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室内复合式双体飞艇(从模型梦工厂转贴,待指教)

楼主(2005-01-26):
这是我大二时做的,室内飞行。参加过学校的展览。因为当时用胶卷照了几张相片,
没有扫描。所以大家只有看看&侃侃效果图了。飞艇的囊体是定做的,买来后发现
被“水”了,所以飞行效果不理想,几乎就很难起来。
    现在我又想再改进,再试试。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给指点。

基本尺寸:
长:2500mm、囊体直径:750mm、宽:1600mm
设备:
动力电机(380型号*2)
动力电池(7.2V600mAh*2)——火鸟400的动力配置
转向电机(131强力型)
转向动力电池(6V500mAh)
螺旋桨(170*60)
电子调速器*2
囊体*2(PVC薄膜)

跟大家讲一些制作细节。飞艇的中间部分原来是用塑料泡沫,电热丝切出来(双凸翼型),表面贴上0.5-0.75的桐木,虽然很结实,但是发现重量太大。后来采用翼肋加梁条,再套热缩膜的办法。设备和电池就装在里边。尾翼用KT板切出来,加上桐木前缘。用尼龙搭扣固定。气囊的头部还加装了一根可拆卸、互通气体的管子,起到平衡两气囊气体、加固和连接作用。水平尾翼和中间部分还加装了两根碳纤维管,也是起到加固和连接作用。尾翼部分采用了两条张线互相拉紧。

[ Last edited by xux2223 on 2005-1-27 at 13:30 ]

网友:
有成品吗?

网友:
升力有多大?是否太重了?
效果图很漂亮,期待实物!!!!!!!!!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1-27 12:06 AM 发表:

有成品吗?

成品试验过一个,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外型结构现在已经差不多报废了。重量太重是其一,然后是气囊定做得太糟糕,很不对称。
请问有什么地方可以定做,要质量好的。谢谢~!

lion_xing  在 2005-1-27 09:30 AM 发表:

升力有多大?是否太重了?
效果图很漂亮,期待实物!!!!!!!!!

谢谢,是用3DMAX画的。
总重:3500g左右,升力当时计算,忘记了。我再找找公式,后答复。

网友:
无非想搞一个升力体而已,实际上不用这么麻烦,用合适的薄膜两块剪椭圆形,热合,充气,自然形成 一个扁圆结构。下面挂个推进吊舱就可以了。

楼主:
战鹰  在 2005-1-31 11:41 PM 发表:

无非想搞一个升力体而已,实际上不用这么麻烦,用合适的薄膜两块剪椭圆形,热合,充气,自然形成 一个扁圆结构。下面挂个推进吊舱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以前也想过。但是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这种推进方式与常规的做个比较。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2005-05-18):
好漂亮的飞艇,请教,艇囊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