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救急:纤毫大脚容易死火

楼主(2005-01-27):
提示:

网友A:
检查离合器,可能是离合甩片的弹簧力度太小了,离合分不开,刹车就憋死。

网友B:
可尝试换一个热一点的热火头

网友C:
是 冬天冷了

网友D:
yangoooo
在 2005-2-10 10:12 PM 发表:
是 冬天冷了

网友E:
检查!刹车后化油器是否关闭得太小,调整油门中位!

网友F:
我的先豪也出现过,主要是,车轮刹住了,但发动机的转速还没下降,离合器还没“分”,导致发动机力矩不够死火。有两个方法解决,1:在刹车拉杆上的止推螺钉前加一节弹簧,调整油门微调,使刹车时的力度有一定的时间慢慢作用在刹车片上,这样就不至于死火了,通过这个办法,基本都可以解决了。2:如果有条件,更换离合器甩块上的弹簧,换成拉力大点的就行了,但这种偏“硬”的离合器不大适合大脚车,因为大脚车在通过凹凸不平的路面时一般是低速前行,离合器经常处于“合”、“离”的状况,因此偏软的离合器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