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陀螺仪的装法?

楼主(2005-01-27):
各位的
陀螺仪
怎么固定在450X上,我本来用GWS03陀螺仪,可以把它用不干胶粘在侧面;现在换了401后把它粘在尾杆跟机体连接的地方,感觉到不很牢固?你们怎么装,或者是我的不干胶太差的原因。

网友A:
我的固定方式是用泡棉雙面膠,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这样装的,但是这样装只有四周跟机架粘在一起,好想如果飞机震动的话陀螺仪震动的更加厉害。

网友A:
要有一點彈性,如果完全固定住,陀螺儀的損壞率會偏高
您可以找好一點的泡棉雙面膠,只要不常去拆它,應該是不會脫落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B:
我的海绵双面胶是百安居买的,还不错

网友C:
放心吧,海绵有减震作用,只要你粘好了,就坏不了,也掉不了!!!!!

网友D:
标准装法:)

网友E:
百安居有买意大利进口的,质量不错。只是薄了一点。但粘两层来用就没问题!

网友F:
有种超强粘力的双面胶最好,我就是用它.帖上了,就很难撕下来.
觉得不保险,周围还可以再贴胶布

网友D:
双面胶还能起到缓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