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佳宝的配置

楼主(2005-01-27):
我现有的设备
FF9
GWS6通接受
GWS5克
舵机
ele1000型KV4100无刷+16A电调
请问我还需要购买那些设备?(除了飞机)

网友A:
好象要个陀螺仪。还差个尾巴上用的 电机和电调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高手在补充

网友B:
8t-10 小齿轮 几个 pg-03 陀螺仪 一个10A-3A的炭刷尾电调 一副塑料大浆(备用) 几个旋旋翼头(备用) 无刷主电机能搞到kv2500左右的更好 尾桨多要一副也好

楼主:
8-10t的齿轮,这个那里有的卖?
陀螺准备GY401了。一开始准备450的,又怕摔得太厉害不好搞配件,所以先401了。
无刷KV2500的没有,只有ele2000型的KV3700,估计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