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模型车的轮胎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5-01-27):
谁知道 模型车的轮胎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没有自己DIY的可能性?

网友:
橡胶的,自己做难度不小,那玩意不好加工。

网友:
很容易啊,用硅胶,自己做个模子

网友:
自己做个模子太贵了,还不如买

楼主:
jetfire  在 2005-1-27 08:49 PM 发表:

很容易啊,用硅胶,自己做个模子

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及配方啊????

网友:
jetfire  在 2005-1-27 08:49 PM 发表:

很容易啊,用硅胶,自己做个模子

请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加热使橡胶熔成液体,因为很容易着火的。

网友:
橡胶一般都是用汽油来融化的。

网友:
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橡胶车出来的。

网友:
只有生橡胶溶于汽油或苯,但生橡胶遇热会发粘,用得不多,例如乳胶手套、橡胶圈、医用胶管等;而大多数橡胶制品(如轮胎)都是经硫化的橡胶,再加热只会分解而不会融化。生橡胶加入碳黑等填料和硫化剂经混炼后,加热加压即可硫化,补胎的火补胶即是,不过模具和加热都很麻烦。
如果DIY,3楼说的办法最好,可是硅胶有很多种,谁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做模子也要先车一个出来。

网友:
先得弄一个阳模。然后翻成阴模。所以要尽量精确,要不误差太大了。

网友:
硅胶,一般的店里都有玻璃胶,黑色的那种5块一大筒,自己会硫化变硬的。
里面再调点炭粉等增加硬度。要么用环氧树脂,加乙二胺,淋在石膏模子里,固化就可以了。详情就学玻璃钢知识啦。还用一种自己加热塑料啦。对了不知你要做什么样的轮子,是象真还是要跑的。??

网友:
要跑的,给介绍一下参考什么书

楼主:
jetfire  在 2005-2-3 09:46 PM 发表:

硅胶,一般的店里都有玻璃胶,黑色的那种5块一大筒,自己会硫化变硬的。
里面再调点炭粉等增加硬度。要么用环氧树脂,加乙二胺,淋在石膏模子里,固化就可以了。详情就学玻璃钢知识啦。还用一种自己加热塑料啦。 ...

很有兴趣啊,,大大,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制作工艺

网友:
硅胶?MM们隆胸用的啊。
车胎用厚绝缘胶皮剪不行么?以前医院里用的胶皮管子缠在外边做外胎

网友:
jetfire  在 2005-2-3 09:46 PM 发表:

硅胶,一般的店里都有玻璃胶,黑色的那种5块一大筒,自己会硫化变硬的。
里面再调点炭粉等增加硬度。要么用环氧树脂,加乙二胺,淋在石膏模子里,固化就可以了。详情就学玻璃钢知识啦。还用一种自己加热塑料啦。 ...

原来是玻璃胶呀!我做过,封闭在模子里三四天都固化不了,强度也比半透明那种差得多,不能用。

网友:
有谁知道海绵胎怎么做吗?

网友(2012-12-04):
diy用聚氨酯不错,不过不好买价格不便宜,以前用过一种做跑道的聚氨酯胶不错,不过都是220公斤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