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打磨机轮该怎么夹持?

楼主(2005-01-27):
用小手钻来加工,怎样才能让工件不打滑呢?

网友:
打滑的部分在哪里?

楼主:
电钻只能夹住轴,怎样让工件随轴一起转呢?

网友:
看你要作的轮孔直径,然后先用手电钻在圆坯料中心钻相应大的通孔,孔钻得越垂直越中心越好。再找一颗相应直径的螺栓,不要太长或太短,螺母夹紧坯料,钻夹头夹紧。设法固定电钻,越紧越好。然后用锉刀(刮刀)一点点的锉(刮)削,浮动加工外圆一般不很圆,要看个人掌握的技能程度。如果是一般的青铜的话还可以磨一把废锉刀做手车刀进行车削(要有支点,支点离工件越近越好)。如果再有一把电钻或其它带夹头的旋转工具,夹一个带柄直径约30毫米左右的小砂轮进行支撑磨削,则被加工件外圆或外沟槽更加有精度和漂亮。要注意的是第一要小心安全操作,第二工具工件一定要夹持牢固;第三手持刀具手劲要有力支点一定要要,切锉用量要恰当;第四旋转工具能调速的最好,可以由慢到快摸索着干。祝你安全成功!

网友:
这最少是3级钳工的活

楼主:
是啊……我只是想自己做机轮而已……

今晚我已经磨出了6只塑料垫片,是用废光盘做的,也就是钻了2mm的孔,然后用相应粗细的水泥钉穿过。由于水泥钉表面有纹路,并不会打滑,呵呵。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27 09:12 PM 发表:

是啊……我只是想自己做机轮而已……

今晚我已经磨出了6只塑料垫片,是用废光盘做的,也就是钻了2mm的孔,然后用相应粗细的水泥钉穿过。由于水泥钉表面有纹路,并不会打滑,呵呵。

楼主:
郁闷的是,那个小手钻正好缺2mm的夹具,我塞到1.5mm的里面去,勉强能用……

楼主:
昨晚出去没有找到泡沫拼装地板,准备用那个做机轮,把垫片粘在两边应该就可以对付。

网友:
用废拖鞋底更好点,呵呵

楼主:
那种废拖鞋底现在少见了呀,偶尔看见也是惨不忍睹。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28 08:47 AM 发表:

那种废拖鞋底现在少见了呀,偶尔看见也是惨不忍睹。

买双新拖鞋做也比买机轮便宜呀

楼主:
我买了一包泡沫地板,7元,有10片呢,超过10双拖鞋的面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