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与圆锯片如何固定?

楼主(2005-01-27):
在论坛中看到有些高手自制小台锯,请问电机钢轴与圆锯片之间如何固定?最好有图片显示
如果我想diy小车床,电机钢轴与钻头夹如何连接?最好有图片显示

网友:
downloadboy  在 2005-1-27 08:10 PM 发表:

在论坛中看到有些高手自制小台锯,请问电机钢轴与圆锯片之间如何固定?最好有图片显示
如果我想diy小车床,电机钢轴与钻头夹如何连接?最好有图片显示

锯片与电机需要车一个连接套才可以

楼主:
连接套大概是什么样子,一般多少钱?

网友:
连接套都是自己根据电机位置,和锯片内径来设计的,尽量做简单一点,这样加工费用就比较低,一般20-30元上下就搞定了

网友:
我们这里加工一个直径5厘米的16牙齿轮就得要上百。真他X的贵。搞的我都不详自己做了。

网友:
齿轮当然贵了!

网友:
连接套也不便宜的,单件加工价格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