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用什么无刷配

楼主(2005-01-27):
如果有同志将“挑战者”用无刷后,效果很好,请将配置给介绍一下:

(1)无刷的型号
(2)电调的型号
(3)电池类型以及飞行时间
(4)重心是否比较容易调整

网友:
最实惠还是买盛辉外转无刷~~~188元 一套~
不过评价不怎么样~毕竟模型一分钱只有半分货~~~

网友:
hongxuerong  在 2005-1-27 10:33 PM 发表:

如果有同志将“挑战者”用无刷后,效果很好,请将配置给介绍一下:

(1)无刷的型号
(2)电调的型号
(3)电池类型以及飞行时间
(4)重心是否比较容易调整

想让你的飞机不受伤害,请选择其他型号无刷。

网友:
可以选辉胜的无刷外转子,ele的电调

网友:
其实用原配的480就不错了~~~还可以飞的以后上油机~比电动好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