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翼

楼主(2005-01-28):
直机副翼的最大角,几度最适当.副翼杆长短对操控的影响.

网友A:
副翼一般都是0度角的!!!至于连杆的长短问题就不清楚了!!

楼主:
当最大动作时的最大角度.

网友A:
这应该每台飞机的设计都不一样吧!应该按照说明书上的连杆安装好就可以拉!!!
副翼的总量影响飞机的灵活性比较关键,角度跟连杆没有这么明显吧!!!

楼主:
原厂说明书只做标准值,角度不是越大动作就大,快,应有个最佳极限.副翼杆长短应该有作用参数.

网友A:
当然是不是这样算啦!!你不可以只算正面的角度吧,如果你调到他有角度,这么只是正面角度吧,那么你说倒飞,跟斗,横滚这些动作的时候,哪个角度不是变小了吗?那么你要什么性能啊!!!要平衡这个问题,只可以在拉杆的时候,副翼的角度大小应该正负都是一样的才行!!!
还有不是角度大,工作就大跟快的,如果想动作大跟快,就将副翼的重量减小,帮助很大的!!!

楼主:
副翼减轻降低离心力以增加反应速度不错,但反应的作用力并没有增加,要增加作用力:1.副翼角度2.副翼面积3.副冀半径.

网友A:
那就没有研究了!!等待你的报告了!!!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如果你副翼在初始的时候调成有角度(说明书是0度的时候),那么如果进入倒飞状态是哪个角度怎样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