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ee朋友,我想转载你的《手柄4通认3通,不易注意的问题》这篇贴子,可以吗?

楼主(2005-01-28):
aqee朋友,我想转载你的《手柄4通认3通,不易注意的问题》这篇贴子,可以吗?
我的网站地址
http://www.gxmodel.com

网友:
gaoxin  在 2005-1-28 12:18 AM 发表:

aqee朋友,我想转载你的《手柄4通认3通,不易注意的问题》这篇贴子,可以吗?
我的网站地址
http://www.gxmodel.com

可以
你的网站我经常去,也很喜欢
如果对你和大家有帮助,我非常高兴。
你忘了?那个AqeeFireBird的FMS火鸟模型也是我传给你的。
希望你的网站同时能提供相关的手柄驱动和声卡示波器的下载,这样大家就更方便了。

祝你的网站人气越来越高,越办越好!

网友:
另外,能不能帮我看看下面这个贴。
我现在苦于有了4通的发射机还是玩不了G2

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波形,请指点接近Futaba还是JR

楼主:
你给的这个链接“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波形,请指点接近Futaba还是JR”我看不到图片。不过他说的情况与摇控器的输出波形无关。虽然图片看不到,不过从后面的回贴看来他的摇控器输出是正常的,波形的问题是因为声卡的问题,用声卡的虚拟示波器都是这样的,不能正常显示。我也下载过虚拟示波器软件(用声卡的),波型很烂没有使用价值。至于手柄驱动我相PPJOY应该是支持的最全面的软件了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接口?是用PIC单片机做的使用串口的接口吗?

如果是的话,我也用过。用我的FF9跟你的情况一样,换用我的另一台自己加的PPM输出的遥控器情况就好一点,只是偶尔抖舵。用声卡的示波器看两台遥控器的输出波形,发现自制的那台输出的PPM信号幅度比FF9的大好几倍。看了一下PIC串口的原理图,发现它的PPM信号输入使用三极管作反相,FF9的PPM信号的脉冲幅度不足以让三极管完全导通,所以舵不停的乱跳。你可能需要修改PIC串口的输入部分,将三极管去掉,串联一个1k的电阻试一下。但前提是PIC单片机内的程序是捕捉PPM信号的上跳沿或下跳沿的,而不是对高低电平进行计数的。

另外声卡示波器,对声卡的信噪比要求高,声卡的背景噪声会叠加到PPM上。FF9的PPM信号中,各通道的脉冲幅度并不相同,越靠后的通道幅度越小。

楼主:
如果是串行PIC接口与PPJOY地起使用的话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我这里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wtj7603朋友的分析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的出现与信号的幅度无关,不过单片机确实是通过捕捉PPM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识别各通道的,所以接不接三极管反向没有关系。
  至于声卡示波器的波形问题我想与声卡的信噪比无关,因为我也使用过声卡示波器,显示的数字信号的波形失真严重,但用录音机(操作系统附带的小程序)录制的波形却感觉非常正常,具体问题我想只有设计虚拟示波器软件的人明白。

网友:
在我自己设计的G2和XTR二合一USB接口中,本想参照串行PIC接口的输入部分电路,但是PPM信号无法通过那个三极管,最后只好改为1k的电阻加4.7V的稳压二极管作限幅保护,一直用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