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FF9C与Jabo白金版配合问题?

楼主(2005-01-28):
我今天总算把FF9C弄到了,但插上你们送的晶体(72.750MHz),Jabo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接电后响了一声而已。是不是不配套呀,赶紧帮我查查如何。
我买Jabo白金版时的订单号为:3852

楼主:
我刚刚试出来了。FF9C缺省是PCM模式,把它调到PPM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前后、左右、旋转通道的舵机都有反应,但油门通道没有反应,只听见电调不停的响。怎么回事??
难道FF9C还要配置吗?我现在是缺省的出厂配置。

楼主: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我真是被弄得没有脾气了,嗨!

网友:
把油门拉到最低,电调才启动的
或者你把油门拉到最高看看是不是油门反了,还有油门微调检查看看是不是调到最小了

楼主:
总算弄明白了其实Phoenix电调有一个保护机制,如果发现初始状态不是最小方式,则锁定,电机不会有电转动。而我的FF9C通道3的确是最小,想想应该是需要反向,一试果然如此。后发现通道2也需要反向的,否则前后动作又是反的。以前玩飞达真的是都让模型店的人调好,看来是件很坏的事情。
白金版的力量真的是足,油门给一点点就要离地。我对这款飞机地感觉还没有出来,不敢起来。是不是应当配个练习架比较好呢?另,是否应该配PE大桨比较省事,不用老是调双桨?

网友:
是的,小电直其实不比油机简单,要调整的东西是很多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模友,那么这些调整就是真正的乐趣所在,如果没有这些调整,那就真的成玩具了。白金版可以调整的内容是很多的,加上你有FF9这么高档的发射机,操控性能将变得相当的一流。这里给你几个建议:

1.机身的重心要调整平衡,其实就是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使机身保持平衡。
2.用ATV固定舵机的行程,由于装了V头,灵敏度较高,舵机的行程就不要求太大了。小一点行程更好控制。
3.用EXP调整舵机的手感。

经过以上调试,相信你的小电直将变成最好性能的直升机,在操控性上绝对可以做到一流。再更进一步,如果你把大桨换成木桨,那么你将发现这个直升机会变得更加稳定,稳定度提30%以上。5iMX的这套配置,应该把JABO的性能发挥到极限了,而这种极限就是小电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水平。

楼主:
我订了宽型木桨、低功耗尾桨和练习架一套,希望能好好练习。
ATV设置我已按贵站相关文章的描述将AIL和ELE两个方向的ATV设置为70%,感觉的确容易控制得多。
但我不太理解EXP如何调整,能否具体说说如何调整好吗?谢谢!

网友:
看见褐色的那条曲线没有

楼主:
看到了,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
1、绿色是舵机角度变换的线性过程,或者是理想过程对吗?
2、褐色是经过遥控器设置EXP后的变换过程对吗?
3、这样设置是不是说舵机初期的动作幅度较大,机体响应较快,中期则舵机以相反的方式工作,机体响应较慢。不过这是指一个完整的舵机行程,还是某次舵机调整动作发射机都按此比率映射到舵机控制信号上。

楼主:
我在FF9哪个菜单里可以调节EXP参数呢?

网友:
舵机的行程是+100 -100的 使用,中点部分曲线比较平和 旁边变化较大。你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
多谢!有说明书
我调过了,但没有什么变化的感觉。所以特地问问。

楼主:
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设置参数吗?
新手问题请赐教!!

网友:
菜单里面有ATV,EXP这个项目,进去之后你就应该可以看到ATV和EXP两个参数了,要分别设置。具体操作说明书上面讲得很详细,要仔细看看。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没弄太懂,以前是用FF6,虽然知道FF9上调的效果,但就是不会调,后来看说明书就会了,会了就不难了。把曲线调成“中间平,两头翘”的样子,就好飞啦!具体平多少,翘多少,要慢慢调,慢慢适应,直到调出自己觉得最好的操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