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翼龙1000MAH电池大小和重量是多少?

楼主(2005-01-28):
能用来飞小旋风吗?

网友:
太重了点,不好飞

网友:
动力搭配错误,370马达不适合翼龙1000MAH电池.

楼主:
对,370想配NH电池,该配哪种呢?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1-28 08:05 AM 发表:

能用来飞小旋风吗?

飞小旋风到是可以,但这形状很难固定啊,用有刷飞恐怕推重比很难达到1,随便玩玩可以。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1-28 19:03 发表:

对,370想配NH电池,该配哪种呢?

偶也想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
在370+减速器+1047桨的情况下:
1:配8650mah-80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重量不超过120克镍氢电池组,不过这个档次的镍氢电池组不好购买
2:配电动模型网 或者狂模的1800mah 11.1V高倍滤电池 130克重

网友:
370上11V恐怕用不了几次就挂。

网友:
翼龙1000MAH电池是1/2A的高功率电池,单个电池重约22克,直径17mm,高22mm。8.4V电池组重158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