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调整

楼主(2005-01-28):
大部份直机的相位为固定在作用前90度,此是否为决对值,或随转速而相应变化.

网友A:
合适的相位能改善机体所需要完成的动作

楼主: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好善用.

楼主:
今天在作侧滚时,机体有後翻现像,经调整相位後立即得到解决.转速与相位作用角度,日後细细验证.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机种,怎样调节相位!请介绍一下!!!

楼主:
金属的相位固定座不与主头相连.century26cc汽油机及hirobo sceadu金属版.

网友B:
可能叫法不一样把!!!不清楚是哪个部件!!是不是连接副翼的剪型臂固定座??可以说具体的编号吗,让我可以查一下!!!

楼主:
是剪型臂固定座没错.

楼主:
不单是影响剪型臂,所以是相位座更贴切些.

网友B:
那固定座可以怎样调整啊!!!连杆长度??还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