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主关于v2版450x

楼主(2005-01-28):
请问板主450x与450xV2的区别就在与斜盘的不同吗?新的斜盘和旧的有什么区别?
2500kv的无刷配13t的合适,还是15的合适?

[ Last edited by cityknight on 2005-1-28 at 12:26 ]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1-28 12:13 发表:

请问板主450x与450xV2的区别就在与斜盘的不同吗?新的斜盘和旧的有什么区别?
2500kv的无刷配13t的合适,还是15的合适?

cityknight大大您好

    新的斜盘和旧的是差在金屬球頭的改良及中間部分改為金屬,使其滑動更順暢更穩!還有是馬達部分也是改良型的400LF/2800KV(增加散熱葉片)的無刷馬達!其效率可增加1/3效能!
2500kv的无刷如果是初學模友,建議配13t的較為合适,15t的适合3D或高空飛行,但需用LP鋰電池,如用一般鋰電可能會縮短鋰電使用次數及壽命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28 at 12:30 ]

楼主:
我的400L 2500kv也有散热片的嘛

网友:
改良型的400LF/2800KV(增加散熱葉片)的無刷馬達是什么样的?
叶片是装在电机里面的吗?

网友:
hyf  在 2005-1-28 17:26 发表:

改良型的400LF/2800KV(增加散熱葉片)的無刷馬達是什么样的?
叶片是装在电机里面的吗?

是的!

网友:
请问新台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多少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1-28 at 18:03 ]

网友:
hyf  在 2005-1-28 17:59 发表:

请问新台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多少

應該是4:1左右吧!

网友:
版主听上海朋友说台湾有模型用电起动航炮[能发射的那种]:)

网友:
sad  在 2005-1-28 19:02 发表:

版主听上海朋友说台湾有模型用电起动航炮[能发射的那种]:)

我看過一次(應該說是煙火),在晚上的時候特別漂亮!
連射一百多發!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28 19:28 发表:

我看過一次(應該說是煙火),在晚上的時候特別漂亮!
連射一百多發!

鳥大一般多少米?

网友:
版主:2500KV用13T真的对保护电池有效吗?我的2500KV用的15T,电池充放25-30次就呜呼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28 20:02 发表:

鳥大一般多少米?

目視大約30-40米

网友:
Hyun  在 2005-1-28 22:16 发表:

版主:2500KV用13T真的对保护电池有效吗?我的2500KV用的15T,电池充放25-30次就呜呼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2500KV用13T電流一定比2500KV用的15T來的小,重點只要停懸電流控制6a-7a.再加上電調的設定保護,只要飛行時出現抖動現象就該停止(那就表示電池已到電調的設定保護極限),不要硬撐,這樣一來一定可以延長電池的壽命,還有會導致電流過大的幾個原因也提供給模友們參考
1.螺距過大-會產生油門往上推時,直昇機無力反而下降
2.傳動連桿太緊-導致干涉且增加電流並消耗動力
3.皮帶太緊-尾旋翼重拖
4.震動-可能是螺絲沒上緊或是主軸/橫軸彎了,主旋翼不平衡(有些模友為了省錢,主旋翼斷了一支,就換一之上去而不是換一對,又沒平衡校正所導致)
5.馬達銅齒與主齒盤沒有間隙

网友:
原来斑竹是台湾的朋友。支持啊!台湾的模型业很发达啊!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0:57 发表:

原来斑竹是台湾的朋友。支持啊!台湾的模型业很发达啊!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iceman大大您好
        隨時歡迎!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29 09:52 AM 发表:

2500KV用13T電流一定比2500KV用的15T來的小,重點只要停懸電流控制6a-7a.再加上電調的設定保護,只要飛行時出現抖動現象就該停止(那就表示電池已到電調的設定保護極限),不要硬撐,這樣一來一定可以 ...

谢谢版主!又增长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