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28):
JABO接收器的天线断了,后来从断处重新接上(还用热缩管套上),现在遥控的距离很短,拉尽发射机的天线都只有十米左右的遥控距离,远了就失控。
究竟是振华的质量问题(新机的时候我没有试过它的有效距离),还是重新接上天线的方法不对?应该怎样解决?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不应该是天线的问题,可能是接收机或发射机频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