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3D用什么遥控比较好?

楼主(2005-01-29):
请问各位高手:小暴龙飞3D用几通道的遥控比较好啊?(JR3810听说已经停产啦!刚叫香港同事打听过,现在只有JR2610,2500元不知道好不好?),什么牌子好些,关键要稳定,快过年了。准备买设备啦!!谢谢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1:29 发表:

请问各位高手:小暴龙飞3D用几通道的遥控比较好啊?(JR3810听说已经停产啦!刚叫香港同事打听过,现在只有JR2610,2500元不知道好不好?),什么牌子好些,关键要稳定,快过年了。准备买设备啦!!谢谢

JR26102飞3D當然可以了,因重點在於手,但如果經濟可以的話,建議JR-9X.因功能較多且曲線較細

楼主:
谢谢斑竹,不过还有几个问题,可以设定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吗?好象混控。8个通道都用来干嘛呢?8个通道两个手怎样控制呢?八爪鱼??可以编程降落和起飞吗?能够记忆操作过程并且可以回放吗?谢谢!!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1:47 发表:

谢谢斑竹,不过还有几个问题,可以设定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吗?好象混控。8个通道都用来干嘛呢?8个通道两个手怎样控制呢?八爪鱼??可以编程降落和起飞吗?能够记忆操作过程并且可以回放吗?谢谢!!

簡單說2610顧名思義就是兩種模式(飛機/直昇機)六個通道(油門/副翼/升降/方向/GEAR-飛機起落架或夜航點燈開關/AUX1-直昇機螺距),10組記憶(可記憶10架飛機/直昇機的個別設定),九通到便增加(AUX2-通常都是設定到飛模式/AUX3/AUX4)這是預留給模友自行設定功能的.通常除了油門/副翼/升降/方向用手操控外,其他通道皆於遙控器內設定後由遙控器上面的開關控制,混控的功能是內建的設定
3810是三種模式(飛機/直昇機/滑翔機),八個通道,10組記憶
JR-9X是三種模式(飛機/直昇機/滑翔機),九個通道,20組記憶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不过依我个人之见。我认为现在的遥控器太简单。我心目中的遥控器起码有以下功能。
1.起码要能记录10-180分钟(用记忆卡扩充记录时间)操作过程,以便回放,并且以文件的形式储存在外置记忆卡或内置存储器.文件的格式是标准的.以便各个地方的人交流(用互联网).
2.模拟器可以读取该文件并且可以在电脑上重现整个飞行过程.
3.文件可以编辑以获得完美的效果.
4,接收机也要有记录功能,记录飞行时的参数以便日后研究和调试.比如记忆飞行的状态和航线.油门,舵机的运行曲线等等.当然可以用电脑下载或储存在内部存储器中.
5.舵机要有自我检查和闭环控制功能,我要求5度就一定要达到,达不到要报警.以便维护检修.飞行更精确.
6.遥控器要能重现记忆卡上的飞行记录.自动驾驶.当然要有基本检查功能以防止恶意参数设定导致摔机.
7.记忆卡在不同的遥控器都可以使用(要统一标准).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小小建议.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2:54 发表:

谢谢斑竹的回复,不过依我个人之见。我认为现在的遥控器太简单。我心目中的遥控器起码有以下功能。
1.起码要能记录10-180分钟(用记忆卡扩充记录时间)操作过程,以便回放,并且以文件的形式储存在外置记忆卡或内置存 ...

试试看t14他带有32sd卡的记忆模块

期待你的试用报告 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上的,只要你有米,花个几千万买个商务机

网友:
买FF9或9X吧
比较经济实惠的哦;)。

楼主:
3500还说经济实惠?我的钱包又空啦!!

网友:
hyf_lj  在 2005-1-31 11:57 发表:

买FF9或9X吧
比较经济实惠的哦;)。

果然经济实惠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2:54 PM 发表:

谢谢斑竹的回复,不过依我个人之见。我认为现在的遥控器太简单。我心目中的遥控器起码有以下功能。
1.起码要能记录10-180分钟(用记忆卡扩充记录时间)操作过程,以便回放,并且以文件的形式储存在外置记忆卡或内置存 ...

不错的设想啊! 只不过遥控模型的市场没有个人电脑那么大,规模效益比较小,成本降不下来,更新换代的慢。 很多好的想法和概念不容易付诸实施。

楼主:
自己开公司做!!!我不相信我国造不出好遥控。

网友:
iceman  在 2005-2-1 10:32 发表:

自己开公司做!!!我不相信我国造不出好遥控。

你牛
准备砸多少MONEY进去呢

楼主:
好!我准备买9X。谢谢!!

网友:
这么说我怎么越来越觉得RD6000在低档的6通设备里性价比最高?2个IDEL, 螺距和油门都是5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