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为什么不用减震脚架?

楼主(2005-01-29):
请教一个白痴问题,直升机为什么不用减震脚架?这样可以减轻降落时的冲击,但为什么又没有人用呢?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1:35 发表:

请教一个白痴问题,直升机为什么不用减震脚架?这样可以减轻降落时的冲击,但为什么又没有人用呢?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因旋翼面積大,用减震脚架會讓直昇機停的更不穩,打到尾桿的機率就更大更危險!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斑竹。

网友:
iceman  在 2005-1-29 11:49 发表:

原来如此。谢谢斑竹。

不用客氣!
祝您飛行愉快

楼主:
发现军用直升机(虎式)有用液压减震起落架,不过是3点的。我想电直应该也可以使用。具体见007的《黑日危机》下次用车的避震试试看。

网友:
我是用4个皮筋绑在脚架与脚撑的4个连接点上。也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楼主:
gaonel  在 2005-2-16 08:17 AM 发表:

我是用4个皮筋绑在脚架与脚撑的4个连接点上。也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行程太短,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