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想之电池!!!

楼主(2005-01-29):
没有内阻的3800mah镍氢电池放电倍率的极限是多少?

网友:
镍氢镍氢??????

网友:
怎么会没有内阻呢?

网友:
这个电池千万不要短路!!!因为电池内阻为0,短路时电流无穷大,会产生一个无穷大的磁场!!
会把所有含铁的物质吸过来,由于磁力无穷大,在月球上的的含铁的物质也不能幸免!!!
切记切记!!!不能短路,0.1秒都不行!!!

网友:
不会的,用普通的导体短路电池,一下就会把超体烧断。
得用超导体才行,但这3000多MAH的电量不到0。1秒就被放完,所以不会对月球造成影响。
哈哈。。。。。

网友:
lzyuan  在 2005-1-29 12:44 PM 发表:

没有内阻的3800mah镍氢电池放电倍率的极限是多少?

亏你想得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