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电磁舵控制的改善方法

楼主(2005-01-29):
我花100买的“天鹅”小型滑翔飞机,完全是仿“小天鹅”的,
  其采用电磁舵来控制方向。

  说明书说:控制方向的开关持续时间应为1/4秒,如转弯不够则多打几次方向开关!
           (不知“小天鹅”也是这样吗?)
   可能原因:
   该电磁舵就是一个电感线圈,如果持续通电,则为低阻抗的电阻,耗电太大,需要反复打方向开关,就人工模拟成脉冲信号,耗电就小

   如此:操作就麻烦些了

楼主:
改善方法:
    从接收机入手比较麻烦,改遥控器比较方便,拆卸方便。
    下边是遥控器图纸(序号不对,参数是对的)

楼主:
在方向开关接地端增加以下电路,就是模拟反复打开关
可以加 D1 和 R3 ,调占空比(也可不要D1R3),频率调到2Hz就OK了

(  4K的图传了半天,上面个图被“5imx”改了,有部分看不到)
Q1可用9014之类的三极管,但R4要改为10k!

当然,震荡电路用2个9014之类的三极管也可以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1-30 at 13:59 ]

网友:
哪有那么 复杂呀?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呀@!

网友:
哪里买的,能上图吗?

楼主:
在 淘宝 搜索 “天鹅 飞机”(中间空格)就搜到了

楼主(2005-10-19):
好久没来51mx了,我的翼龙和几个小飞机也停在家里,有空再玩吧

goldllc2004:
你问的2.2uH的电感是色环电感,图纸发给你的邮箱,如果邮箱不对请回复

网友:
不错!不过厂家这样设计真实有些~~~~~~~~~~

网友:
这个图比较简单,我可以看懂!很不错,谢谢你了!

网友:
有点看懂了```至少是一个一个元件看的!```有点麻烦哦

网友A(2006-08-01):
老外的一个贴子说只要: 一个单片机, 一个电位器, 两个电容 就够了, 那个单片机才不到10元人民币一个, 那样会不会更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一个贴子说只要: 一个单片机, 一个电位器, 两个电容 就够了, 那个单片机才不到10元人民币一个, 那样会不会更简单些?

那个74的片子最多就1-2块钱。
单片机你会编程吗?
当然是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
用一片555时基IC更简单些,开关管也省了

网友:
全部是高手。电路我可是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