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玩具船改好了,可是跑不快啊!

楼主(2005-01-29):
我的玩具船改好啦。用了2个华迈P400-5822电机,由于连接轴的关系,重心有点靠前。速度慢啊!还有,电池1800mah 5分钟没电啊。改哪里好啊?

网友:
那船你现在装的电机要以你前的电动机的位置..向后移点...不要太多..
电机和轴系要成为一条直线//..电池就是以前的位置..不要改动.
如你能上图片..是最好的.

网友:
电池的放电性不好,最好换了。

网友:
来两组12v的GP3300~再加两个高转速550~

楼主:
多谢各位,今天充电后再试船,顺便将电调移到电池和电机之间,重新试航,速度快多了,重新充电真好,速度起码有36-40km/h,如果换电池GP3500,速度恐怕会超过40km/h,电机温度还好,不用加冷却,电调温度偏高(手不能摸),可能需要要加水套啊!方案设计中。。。

网友:
水冷你可以看看以前的帖..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超过40不新鲜

网友:
南方城市就是好!!!北方冬天只能TMD玩车或是玩雪地了~~~~~~~~

楼主:
北方人也不用泄气,可以玩电动雪橇嘛。南方行吗?

网友:
你们还可以滑雪..羡慕...
我到现在就还没有玩个一次滑雪啊....

网友:
我的可以跑55左右。

楼主:
什么配置,报上来大家学习学习。单桨还是双桨?电池?马达?

网友:
10节3500电池  华迈0506钴电机  C仔的轴系  42*14的浆  功率大改有400W左右  要加水刀不然跑快了就掉头。我以前发过好几篇贴你可以看一下,我不会连接。

楼主:
不是吧,那么多电池,没钱了!!水刀是不是压水板?

网友:
电池很便宜的..
松下电池你可以去找他买。
他的电池很好..6元一节..1.2V3500毫安还是3000毫安我望了..
电话:013931171081

楼主:
谢谢翼手龙90,我已经向CTJ买电池了。再次谢谢你。可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正反桨?你能帮忙吗?

楼主:
改用6个SANYO 3600镍氢电池,时间延长1倍多。速度估计有40KM/H。新电池路途中。9.6V准备实验.田宫插头大电流放电不行,发热,明天买个50A接插件,估计速度到45KM/H没有问题.现在缺桨中...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1-31 at 20:32 ]

网友:
iceman  在 2005-1-31 05:27 PM 发表:

谢谢翼手龙90,我已经向CTJ买电池了。再次谢谢你。可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正反桨?你能帮忙吗?

没有什么事./你可以去问问<折翼的天使>我才买了一对正反浆.但我还没有收到..
<199645990>这是他的QQ号他的电话:01081623235
你还可以去问问<c仔.>他好象也有把....

网友:
iceman  在 2005-1-31 06:56 PM 发表:

改用6个SANYO 3600镍氢电池,时间延长1倍多。速度估计有40KM/H。新电池路途中。9.6V准备实验.田宫插头大电流放电不行,发热,明天买个50A接插件,估计速度到45KM/H没有问题.现在缺桨中...

[ Last edite ...

<c仔.>他有正反浆卖..是半式的..
<折翼的天使>他卖反正全式浆..

网友:
用单浆不就得了.

楼主:
懒得改轴,麻烦啊。又不知道用什么密封。。。环氧树脂?

网友:
我也有一只红牛的船,540*2,过完年我拿过来和你一起玩玩

网友:
iceman  在 2005-2-1 08:50 AM 发表:

懒得改轴,麻烦啊。又不知道用什么密封。。。环氧树脂?

不用..
加机油和.黄油都可以..

楼主:
我是说重新开孔装单轴后如何固定轴和密封。

网友:
AB胶水.就可以了.我都是用AB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