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如何区分350和370电机

楼主(2005-01-29):
我手头有一个
电机
,长度约30mm,直径27mm,请问这是350还是370?

楼主:
希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量了自己手头的电机,370和380,与你说的尺寸都不一样,用排除法的话,就剩下360的可能性了
另外可以去这里查查电机的参数
http://www.fullymotor.com/e/default_home.asp

网友A:
从尺寸上看,几乎可以肯定是3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