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切割机需要多大的电压呀?多少伏呀!?????

楼主(2005-01-29):
电热切割机需要多大的电压呀?多少伏呀!?????

谢过先!

网友:
电压多少可不一定,关键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热丝了,用调压器调出合适的温度就行,电压多少并不重要。还有一点,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
我是这么接的:
交流220V——调光器——60W变压器(220V转30V)——小电压表——电热丝

哈哈,0V—30V无级可调,30V以内想要几V要几V。

用800W电炉丝,80厘米长时大约用10—15V就可以了。

网友:
hbhero  在 2005-1-29 09:03 PM 发表:

电压多少可不一定,关键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热丝了,用调压器调出合适的温度就行,电压多少并不重要。还有一点,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
iijjj  在 2005-1-29 09:14 PM 发表:

我是这么接的:
交流220V——调光器——60W变压器(220V转30V)——小电压表——电热丝

哈哈,0V—30V无级可调,30V以内想要几V要几V。

用800W电炉丝,80厘米长时大约用10—15V就可以了。

聪明

网友:
iijjj  在 2005-1-29 09:14 PM 发表:

我是这么接的:
交流220V——调光器——60W变压器(220V转30V)——小电压表——电热丝

哈哈,0V—30V无级可调,30V以内想要几V要几V。

用800W电炉丝,80厘米长时大约用10—15V就可以了。

学会了!

网友:
我有调压器,60多买的。

网友:
j10  在 2005-1-31 10:27 发表:

我有调压器,60多买的。

调压器没和市电隔离,用时千万小心!

网友A(2012-09-20):
36v以下的电压都行(36v以下的电压是安全电压),根据电压调整电炉丝的长度就行了。

网友B(2012-11-05):
引用 网友A:
36v以下的电压都行(36v以下的电压是安全电压),根据电压调整电炉丝的长度就行了。

那是一般标准,在船厂焊船好像要求安全电压12V哦!听说过36V灯泡打死过人的事,建筑工地--那人拿着一个漏电的36V照明灯,拌了个跟头一手拿漏电灯泡摔倒另一只手插到和好的水泥砂浆里就就电死了!有时候要和绝缘鞋,绝缘手套,单手作业习惯配合才安全!!!不是光一句36V就不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一般标准,在船厂焊船好像要求安全电压12V哦!听说过36V灯泡打死过人的事,建筑工地--那人拿着一个 ...

干燥的环境下36V是安全的,你不会站在水里玩电热切割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