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火鸟403有问题的朋友请在此留言

楼主(2005-01-29):
有什么问题请在此留言,尽可能答复.

网友:
403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遥控器上,一段时间以后,舵机有点抖。回中不好。油门杆不灵敏。

楼主:
抖舵的现象我的403也出现过,如果不太严重不妨碍飞行,没关系。
但油门杆不灵敏,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油门的控制是滑动电阻器,应该能自己修复。

网友:
原来火鸟有这问题。

网友:
dick  在 2005-1-29 07:57 PM 发表:

有什么问题请在此留言,尽可能答复.

403右转弯灵活,左转太难,是何原因??

楼主:
403右转弯灵活,左转太难,是何原因??

先检查尾翼是否偏,进行调整。
      再检查舵机是否正常。
      若一切正常,很可能是机翼在飞前安歪了。
      还有什么问题请继续留言。

网友:
我想再买个403的机头,到那里买啊?

楼主:
zangao0378  在 2005-2-1 04:33 发表:

我想再买个403的机头,到那里买啊?

如果你有《航空模型》,你可以从“商丘”邮购。

楼主:
要过年了,在此向大家拜个早年!

网友:
火鸟的电调和接收机做成一体化的了,上面有四根没接任何装置的空闲的插针,它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cfandd  在 2005-2-2 09:00 发表:

火鸟的电调和接收机做成一体化的了,上面有四根没接任何装置的空闲的插针,它是干什么用的?

对此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没什么用。

网友:
yuuki  在 2005-2-3 01:01 发表:

完全没有升级的余地

玩具`~坏了就丢

楼主:
对于初学者而言,火鸟403的却是很好的入门机。

楼主:
对于初学者而言,火鸟403的确是很好的入门机。

网友:
还好,,没啥大问题,就是不动它,它在上面会越飞越高,还的把调杆往前拨才能在上面平飞,估计是有风流的缘故吧??

网友:
有没有好办法连接机头和碳杆,摔脱离了,用AB胶效果不好,觉得还是原厂的胶好,有很大弹性,但不知哪里有卖?

楼主:
rwater  在 2005-2-4 11:21 发表:

有没有好办法连接机头和碳杆,摔脱离了,用AB胶效果不好,觉得还是原厂的胶好,有很大弹性,但不知哪里有卖?

用“万能胶”也就是装潢用的粘木材的胶,
     我的火鸟403的尾杆就是用它粘的,
     此种胶不仅黏性大,而且有弹性。
     还有,“万能胶”应该很容易买到。

网友:
dick  在 2005-2-4 08:31 PM 发表:

用“万能胶”也就是装潢用的粘木材的胶,
     我的火鸟403的尾杆就是用它粘的,
     此种胶不仅黏性大,而且有弹性。
     还有,“万能胶”应该很容易买到。

多谢!明天去买

网友:
上面四根插针是火鸟的利器,有看过京商卖的火鸟你就明白了。

楼主:
大家过年好,
      后天就过年了,向大家拜个年!
      祝所有航模爱好者,新 年 快 乐 !

网友:
大蛇小辰  在 2005-2-6 08:25 PM 发表:

上面四根插针是火鸟的利器,有看过京商卖的火鸟你就明白了。

不明白,多说些吧

网友:
请问我的403舵机有一个打过舵不回是怎么会事,要用手拉一下才回,现在没有办法郁闷,又不想寄回厂家修(上次修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收到,怕怕怕了)

楼主:
zangao0378  在 2005-2-8 22:20 发表:

请问我的403舵机有一个打过舵不回是怎么会事,要用手拉一下才回,现在没有办法郁闷,又不想寄回厂家修(上次修用了2个月的时间才收到,怕怕怕了)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发射器可能没问题,应该到厂家维修。

网友:
V尾的飞机没的飞~~403可以丢掉了~~呵呵

网友:
这东西比400好在哪里啊?

网友:
rwater  在 2005-2-4 11:21 AM 发表:

有没有好办法连接机头和碳杆,摔脱离了,用AB胶效果不好,觉得还是原厂的胶好,有很大弹性,但不知哪里有卖?
拧2个螺丝呀1我的也是。胶开了后用AB胶很容易再次脱落。于是拧了2个螺丝,呵呵!稳的很哩!

楼主:
hh7up  在 2005-2-23 17:15 发表:

这东西比400好在哪里啊?

火鸟403是三通道,和两通道的当然不一样了。
      而且403是一体化机翼,飞行更稳定,
      飞过火鸟403后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火鸟403的舵机那里有卖?

网友(2005-06-13):
zxc120  在 2005-1-30 23:22 发表:

403右转弯灵活,左转太难,是何原因??

螺旋桨的扭力,在高空关闭动力,问题消失。

网友:
zangao0378  在 2005-2-1 04:33 发表:

我想再买个403的机头,到那里买啊?

新疆金春莲模型店,0991-7783066

[ Last edited by nwszx on 2005-6-16 at 12:04 ]

网友:
火鸟换480电机会不会提升性能?

网友:
rwater  在 2005-2-8 08:47 发表:

不明白,多说些吧

我认为可能是可以装一个配套的降落伞装置什么的

去火鸟网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