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机翼的毛坯……全KT无补强

楼主(2005-01-29):
做完后发现看起来比我预想的大,翼展1.2m,弦长16cm。

滑翔机的展弦比本来应该更大的,不过怕强度不够,只好牺牲一下了。碳纤管是机翼做得差不过了才找到了,所以没有用进去。

楼主:
现在还不是很确定这机翼能承载多少重量,也不确定得用4.5×3直驱还是9×6或10×4.7减速,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二?

这个机翼是我从一个简易的吹塑纸翼型改良来的,材料为6mmKT板,机翼最厚处25mm。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1-29 at 20:43 ]

网友:
这翼型也.......................

网友:
倒,这也算翼型吗?

楼主:
偷懒的做法……比平板的好,凑活用用吧。谁让我心急呢。
到时候拣没人的时候去试飞……

网友:
不加补强你会后悔的

楼主:
滑翔应该问题不大吧,刚才我两头架起放了800g的铁疙瘩到中间,没事。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翼型的性能,不过就是不太好看。其实kt板对折后中间垫两层kt条,出来的翼型更好看,是流线型的。

网友:
moto  在 2005-1-29 08:31 PM 发表:

这翼型也.......................

没事!平板还不照样飞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1-29 21:02 发表: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翼型的性能,不过就是不太好看。其实kt板对折后中间垫两层kt条,出来的翼型更好看,是流线型的。

这个我知道啊,计划中有这样做的平凸翼型练习机的。

慢慢飞我想性能应该和弧形翼相差不远,强度比弧形好(毕竟是箱型结构了,中间加了KT梁)。

这架是个实验,一来好像没有人这么做,二来我手上的电机没有人在用,无法参考,据说是比370强。

370直驱的拉力大概是多少?

网友:
你的机机翼展超过1米,建议用380电机+7寸桨.或者上370减速组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只要有翅膀就能飞,建议用380配6*4桨

楼主:
metalman  在 2005-1-29 21:38 发表:

你的机机翼展超过1米,建议用380电机+7寸桨.或者上370减速组也是不错的选择.

——————————————————
一点数据 S280BB 性能远超370电机

11.1V 5:1 10x4.7 APC 大概是5500RPM/9A

直驱4.5x3 19000RPM/7A
——————————————————

我手上也就只有这个了

桨有4.5*3  9*6  10*4.7

不知道直驱能不能带动?要是可以直驱的话就只要在头部装个滑撬就可以了,减速组带大桨就得上起落架,又重了。

网友:
请注意一点,你的飞机翼展有1200mm,如果用小桨的话,比例失调不好看,而且有可能拉力不足.桨最少要7寸或以上.6寸勉强行.当然减速组配1047桨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机翼组装成型的样子

网友:
翘起的部分不用这么长

楼主:
以后做的时候改进一下 :)

现在在考虑机身结构,主要是前机身,集中了主要的承力结构:发动机架、起落架、设备舱、机翼固定点……

电机怎么固定好呢?

网友:
这种滑翔机最好不要用370减速,因为10寸以上桨滑翔时阻力很大,滑翔性能会大减,除非折叠桨。

网友:
看图片机翼上反角太大了吧?

楼主:
上反角……知错了,但是既成事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