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ABO机体抖动的调整请教?

楼主(2005-01-29):
今天飞我的JABO发现机体在油门推到接近50%时抖动的十分厉害,初以为时双桨造成,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双桨出现,后发现抖动来自尾部,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消除来自小电直尾部的抖动呢?

楼主:
发现就是电池固定地问题。
请教如何将11.1v地锂电固定在JABO上。

网友A:
看看尾桨有没有双桨,如果有可以换几个安装孔(维齿盘上的)试一试

网友B:
脚架剪断, 电池塞进去后再用皮筋固定; 我是这样做的; 能强制塞进去更好.

楼主:
另请教!
我刚刚把电机拆下检查发现我的JABO的大齿盘转动时不是正圆形的,另外它与主轴间正时针和逆时针均有小角度间隙,请问这些是否会是引起机体抖动的原因呢?
但我把几年前购买的飞达拆开看发现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否这样的现象时符合设计的呢?

网友C:
所有得大齿轮几乎都是不正得,

楼主:
嗯!看来我太高看了小电直的做工。
但我说的间隙各位是否觉得正常呢?

网友C:
我得也是一样的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最近为我的JABO改装了一个有线接驳口,这样练悬停就不会有电源不足的问题了。由于用的是无刷,练40分钟没有问题。准备使用的是镍镉电瓶12V 2000mah。我的理电池可以休息了哦!

网友D(2005-06-02):
看来楼主很有心得啊?

楼主:
已经转玩亚拓450和蜂鸟3D Pro了,JABO好久没有动过了,配件全部换到其它设备上面了。

网友E:
机架太软了引起的震动吧。。。JABO的机架可以扭曲成90度角的,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