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3D方式下油门通道是如何控制呢?

楼主(2005-01-29):
我刚刚配了FF9C Super,总算可以不用4VF了。
手头还没有3D直机,在XTR上玩,一直不知道如何飞3D,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在XTR上玩过3D吗?

网友A:
要设置上空特技开关的 打开这个指定的开关就会执行预先设置的油门、螺距曲线等参数。具体的看说明书吧 比较复杂说不清楚

楼主:
中将同志,我还是不太明白。
嗨!研读说明书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