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VF的接收器

楼主(2005-01-30):
看到有些4VF配的是136F的接收器,请问这个是不是六通的接收器?能跟六通的发射器配套用吗?

网友:
应该是4通接收机
不能混用

网友:
R136为六通PPM接收机,可以为Futaba的4通以上任一款发射机使用(包括1024Z),只需在使用时把发射机调到PPM模式状态下就行了,当然频率也必须与高频头一致才行.

网友(2005-08-20):
请问版主,如果用的是T4VF,那还需要调PPM模式吗?还是直接用就行了?谢谢!

网友A:
4VF是FM的,要用R136F,而R136HP是PPM的,和4VF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F是FM的,要用R136F,而R136HP是PPM的,和4VF不适用

...
PPM 脉(冲)位(置)调制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脉冲的时间位置与其初始位置间的偏离随调制信号的变化而改变的脉冲时间调制。

PCM 脉(冲编)码调制      pulse code modulation      对信号抽样和分别把每个样值单独予以量化后,再将所得的量化值序列进行编码,变换为数字信号的调制过程。

俺的4vf是PPM,楼上的4vf不是?

网友:
我的4yf用RF136接收机,6通道。看了说明书,RF136是原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