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你好;

楼主(2005-01-30):
你好;久闻大名不诚相识.想问一下.用PICCO-P80机装FSR-V级艇速度能有多快啊?气油机浆是74毫米.另外把我那京商32级船浆换成了铝浆54毫米,速度是否能有提高.请指教!

网友:
李荣顺  在 2005-1-30 02:50 AM 发表:

你好;久闻大名不诚相识.想问一下.用PICCO-P80机装FSR-V级艇速度能有多快啊?气油机浆是74毫米.另外把我那京商32级船浆换成了铝浆54毫米,速度是否能有提高.请指教!

P80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发动机,在当时是一款很好的发动机,大家都用来跑F1-V15,如果你手上的这个发动机的分气定时的角度都没有改过的话,用来玩耐久还是可以的。注意润滑油不要少于20%
这样才能保证发动机的安全,因为现在这个发动机的零配件很难找。
汽油机我没玩过,不好发表意见。
京商的船换浆后要通过试航后才知道是否和发动机匹配,合适的话才会快的,不匹配的话反而会慢。

楼主:
老贾  在 2005-1-30 12:50 PM 发表:

P80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发动机,在当时是一款很好的发动机,大家都用来跑F1-V15,如果你手上的这个发动机的分气定时的角度都没有改过的话,用来玩耐久还是可以的。注意润滑油不要少于20%
这样才能保证发动机的安全, ...

谢谢;打算从新装此船,把不合理地方改进改进力争今年好玩一场!气油机我的没有.用的是气油机浆是74毫米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