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

楼主(2005-01-30):
请问有谁懂得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需要多少通道?各个舵面如何协同?遥控器怎样设置?
方便的话,上个示意图吧.

[ Last edited by kldniao on 2005-1-30 at 11:17 ]

网友:
kldniao  在 2005-1-30 11:08 AM 发表:

请问有谁懂得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需要多少通道?各个舵面如何协同?遥控器怎样设置?
方便的话,上个示意图吧.

1、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下用两通道,但设备要有混控功能、尾翼也可以用V尾混控器来实现。3舵机(尾翼1个、副翼2个。),最好4舵机(尾翼2个、副翼2个。)
2、V尾的左右跟副翼相反 。
3、以3810为例:V-tail在JR设备中只出現在"Glider"滑翔机模式中, 所以3810要先设为"Glider"再把" System setting"中的"V-tail"设为"ACT"(Active)即可使用V尾。

[ Last edited by turbo911 on 2005-1-30 at 12:47 ]

楼主:
turbo911  在 2005-1-30 12:39 PM 发表:

1、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下用两通道,但设备要有混控功能、尾翼也可以用V尾混控器来实现。3舵机(尾翼1个、副翼2个。),最好4舵机(尾翼2个、副翼2个。)
2、V尾的左右跟副翼相反 。
3、以3810为例:V-tail在J ...

尾翼用一个舵机,如何控制升降?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带副翼的V尾一般只控制升降,而不用尾翼控制方向?

网友:
尾翼只用一个舵机只控制升降

网友:
我想问下,我现在飞飞翼,用的FF9,设置V尾可以,但是不适应左手左右,能不能把V设置成副翼?因为飞翼就2

网友:
dxmouse  在 2005-1-30 11:26 PM 发表:

我想问下,我现在飞飞翼,用的FF9,设置V尾可以,但是不适应左手左右,能不能把V设置成副翼?因为飞翼就2

我想可以的吧,没用过FTB的设备,只要升降和副翼可以混控就可以。

网友:
1:如果不是特殊的需求, V尾翼+副翼的操作模式是浪费资源,没有必要.
2:V尾翼+混控器 就能实现3通道了, 火鸟403和华科尔波音777飞机都是这样设计的
3:V尾翼和T尾翼比一般常见的水平尾翼控制要灵活,反应更敏捷.
4:楼主用那样复杂的控制模式,是有实现特殊目的和功能?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2-23 at 09:56 ]

网友:
我的风神滑翔机的V型尾翼只用一个舵机左右各90度,分别控制左右转,但无法控制滑翔机的俯仰,如果想改成既能控制左右转,又能控制俯仰的,需要如何改装?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我有一个小电直的4通遥控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
hanyong  在 2005-1-31 08:35 PM 发表:

我的风神滑翔机的V型尾翼只用一个舵机左右各90度,分别控制左右转,但无法控制滑翔机的俯仰,如果想改成既能控制左右转,又能控制俯仰的,需要如何改装?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我有一个小电直的4通遥控器。请高手指 ...

1:你的风神滑翔机是汕头凤翔飞马公司生产的吗? 翼展1.55米,飞行重量900克,和火鸟400很像?
  我也买了一架,280RMB,想改造做电动航拍用
2:我的风神滑翔机2通道改3通道的设想如下:
   a:在靠近V尾的碳素杆上安装一个支架,搭载2个华迈50BB舵机(每个重9克),与左右两个尾翼用
     细钢丝连接;
   b:用舵机延长线把舵机连接到机身里的V尾混控器上;
   c:换掉原来的540加强马达,这个马达太重,估计有200克,该用fully 480马达,直驱方式配7X4的
     桨
   d:电池改用浙江kan的1050mah 8.4V的镍氢电池组(150克),原来的kan 7.2V 1800mah太重了
     (215克),不适合480马达和飞机的改造
   e:接收机用GWS的9克 R6N 六通道接收机, 电调用华迈的20A,发射机是futaba 4YF
   g: 改造后起飞重量670克左右,推重比 380/670=57%

3:要注意的是风神的头部安装了2块24.5克的铅块(总重50克),平衡重心的,简直是白白耗费能量,这次改造也一并去除.

网友:
流星元帅,俺的风神滑翔机改造失败了,因为头部太轻了,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