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级直升机起飞重量大概在多少?

楼主(2005-01-30):
我的天子30在油箱全空时的重量已经3.4KG,这是不是有点重了?最近老是飞不起来,你们的30级飞机重量大概在多少?

网友:
这个重量正常情况下肯定是能够飞起来的,还是调整不到位或发动机有问题!

网友:
是啊  天子的飞机好象有偏重的现象  我的天子50 未加油时测重为 3600G   不过你的30的确比较重 一般30就是3100左右了  比如  SHUTTLE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正常

网友:
我觉得偏重 你用多少级发动机

楼主:
sy 36H,主要是换了个机头罩有点重,本来还想加副油箱,现在也不敢加了。

网友:
应该不算很重啊!!

网友:
30机工厂出来能飞是3KG.
30机在这个重量下,的使用32/36发动机都是偏热(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好的风扇如K&S或者别的风扇,原装喜路保的风扇肯定发动机偏热),
如果装上仿真壳哈哈恭喜你烧油30号/加上K&S的排气管,动力才好点,连做ROLL都呵呵没法做,别说3.5KG
呵呵朋友还是换机吧!3.5KG重量下,发动机十分快完蛋.(过热/转速过高).但是调的比较好状态下,悬停比较稳.

网友:
30机3KG不算重,发动机调好,飞是没问题的 !!!

网友:
30飞航线和一般动作是没什么问题的,超过3.4KG就呵呵很多人帮不了你(真的太重拉)

网友:
我的HIROBO30是3KG

网友:
阿四  在 2005-2-5 12:36 AM 发表:

30机工厂出来能飞是3KG.
30机在这个重量下,的使用32/36发动机都是偏热(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好的风扇如K&S或者别的风扇,原装喜路保的风扇肯定发动机偏热),
如果装上仿真壳哈哈恭喜你烧油30号/加上K&S的排气 ...

没有这么严重  螺距 与 油门好好搭配  发动机工作很正常

网友:
你试一试拉!飞系没什么问题哦!

网友:
飞机除了飞还干什么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