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5-01-30):
想买个无刷马达,用在雷鸟电直上,但我对此一点不懂,我看这里卖的无刷有380级的,有130级的,540级的,它们的动力有差别吗?我该选哪个?电子调速器价钱也相差很多,400多的和100左右的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我只想买个便宜点的电调,好用吗?问这么多我都脸红,:em1我实在是个菜鸟,谢谢各位了

网友:
雷鸟用180级的无刷马达就可以,但要注意齿轮的匹配,选电调的原则就是同样电流的电调,越贵越好用,但就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情况了。100多的电调也能用,就是对电机的兼容性和调速线性不太好。

网友:
电调还有用个好点的吧.

楼主:
无刷的380、540、130级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动力级别还是尺寸级别?
如果电调性能差,那具体有什么体现?
再谢谢

网友:
无刷的380、540、130级指尺寸级别,180的无刷动力相当于380级有刷。华迈的B20-25就属于180无刷。
如果电调性能差,会调速线性不好,就是感觉动力输出会跟遥控器的杆量不一致,有种忽然变大或变小的感觉。还有甚至不能驱动某些无刷电机,出现咳嗽现象。

楼主:
谢谢,心里有谱了,但贵的电调我买不起

网友:
我觉得在选电机与电调时要注意选取的 要点。
1.要知道自己的额定负载时,需要选取的电机最大效率点的扭力.转速.和输出功率.这样电机带负载时的用电量是最小的,也延长了模型飞行的时间。
2.选电调也是好电调也只是电流大而已,你知道了你需要的负载时的电流,你就相应的选取多大电流的电调,电流小的会更便宜,

希望你考虑

网友:
五木  在 2005-1-31 09:17 AM 发表:

我觉得在选电机与电调时要注意选取的 要点。
1.要知道自己的额定负载时,需要选取的电机最大效率点的扭力.转速.和输出功率.这样电机带负载时的用电量是最小的,也延长了模型飞行的时间。
2.选电调也是好电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