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把我搞晕了

楼主(2005-01-30):
关于GWS350C,C组减速,有的朋友用转速表测了在7。4V下1047桨转速不超过4800转,但按
GWS网站介绍7。4V1047有410克拉力,我相信这个数据没错,但按410克拉力算转速应该在5600转
左右啊,公式不会有错误吧?搞晕了,到底是算的准还是秤的准?晕晕晕!!

网友:
肯定是称的准了~~

网友:
公式一般没有问题
1047桨  4800转/分  拉力305.5克
用1047桨拉力410克时  转速要达到5550转/分

楼主:
moto  在 2005-1-30 07:22 PM 发表:

肯定是称的准了~~

呵呵!总感觉用秤测拉力不是那么回事啊,公式应该挺准的,我怀疑用转速表测得不到4800转的朋友是把减速比搞错了,GWS350C,D组齿轮差不多是这个转速。

楼主:
火眼金晶  在 2005-1-30 07:30 PM 发表:

公式一般没有问题
1047桨  4800转/分  拉力305.5克
用1047桨拉力410克时  转速要达到5550转/分

嘿嘿!有替俺做主的了

网友:
用秤可以测拉力,一般测不了转速

网友:
我说的是5:1的情况下。我用转速表测的结果..1047的负载对370来说。。5000rpm已经是超负荷的极限了..无论你使用提高电压还是减小减速比..因为这时候电流已经要超过10A了。。对于370来说1xA的状态下。。几分钟都支持不了

我是很怀疑GWS350用1047的桨能达到5500rpm的效果。。

[ Last edited by bassman on 2005-1-30 at 20:12 ]

网友:
这个是以前这里的朋友测的结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 作者: applewong
-- 发布时间: 2004/01/10 02:48pm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10 02:50pm 编辑]

今天收到‘蚂蚁370’厂家寄来的几个样品,和GWS350C做了测试和对比(因超越技研的样品还没到,暂不数据)。于SGYYJ的‘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有较大出入,自此列出,看看其他模友有何见解(本人亲自测试,只代表本人意见)
   测试设备:‘蚂蚁370’,GWS350C,航佳电调,FUTABA-R115,2000ma7.2V锂聚合物,1200A11.1V锂聚合物,1047浆。
   测试方法:同SYGGJ.
   测试时间:20秒。
                  7.2V             11.1V
‘蚂蚁370’       195-212          240-248
GWS350C          295-322          400-425

网友:
起初我对此问题也有所疑问,直至现在也是.
按照我的多次测试经验,公式对于7寸和8寸桨来说,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准确,跟用称测的误差很少;
但是10寸桨就不同了,用公式计算出来的拉力远小于用称测的结果,用称测的结果又略小于GWS网站的计算结果.
当然,最可信的应该是用称测的结果了.所以我现在测7至8寸桨的拉力是用公式计算;而测1047时就用GWS的数据再轻微减掉一点,得出大概数据.掌握了规律后,很少用称测,因为麻烦.
不要用什么减速比之类的东西反驳我,因为我全部测试都是使用直驱方式,包括1047也是直驱(外传子无刷)
另外我的称精度为1克.
至于为什么公式计算1047桨时不生效,至今仍然是迷.

网友:
正常空气密度的情况下 用一般1047桨 拉力425克时 转速要达到5650转/分

楼主:
呵呵,明天转速表就拿到了,到时候再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