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般怎么固定电机或减速组的?

楼主(2005-01-30):
既要稳固又要拆装方便。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看飞什么样的飞机了。
如果飞飞翼,直驱的直接用扎带固定在底盘上[硬塑料卡制成],在把底盘用胶带固定在飞翼上,如果是减速,找个木头棍,按照减速架上固定孔的尺寸处理好,然后用螺丝与减速架固定,在把木棍的另一端固定在飞机上,方法同上。
如果是固定翼,最好设计好电机固定架,实在不行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外转子无刷固定麻烦一点。

楼主:
我的是这样的
一个木棍肯定不行,三个固定点。
现在考虑做个小木盒或者干脆用塑料瓶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