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附送的TUR-FLITE 3D怎么用啊?

楼主(2005-01-30):
小神蜓附送的TUR-FLITE 3D怎么用啊?
我已经用了PPJOY来设置了遥控器了,也可以在电脑上看到,但是TRU-FLITE老是说找不到遥控器

TRU-FLIFTE 3D好么?G2呢?在哪里有的下G2?谢谢!

网友:
我照着一步一步做的。可为什么还不行啊!

网友(2005-03-17):
spankagelion  在 2005-1-30 20:57 发表:

小神蜓附送的TUR-FLITE 3D怎么用啊?
我已经用了PPJOY来设置了遥控器了,也可以在电脑上看到,但是TRU-FLITE老是说找不到遥控器

TRU-FLIFTE 3D好么?G2呢?在哪里有的下G2?谢谢!

TRU-FLIFTE 3D在XP下不好用,WIM98下还可以,还是换G2吧

网友(2005-07-18):
我是2000的系统.跟你一样的问题!!郁闷!!!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注意的!!
我的QQ:35712055.多多联系!!!

网友:
楼上说了,我来说几句注意事项:
1,要打开PPJOY。COM在里面设置一下
2,如果COM1不行的话,可以试一下COM2
3,PPJOY。COM不能关闭
以上是在WIN2000上的经验

网友(2005-08-29):
我的是36#机的遥控器,可以接模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