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机水套

楼主(2005-01-30):
电机外包的那一圈铁皮有什么用?水套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屏蔽环有什么用,不是焊两个电容吗?

网友:
水套太小了,那个铁环是可以增加磁通量的!(增加扭力啊)其实水套可以直接焊在那铁环上的!

网友:
屏蔽是抗干扰用的,而电容是防止“起火”的^_^

网友:
屏蔽环是用来防磁的(将泄漏磁场导到一个方向),电容是用来消除火花干扰的,将高频信号短路以防止干扰接收。

网友:
水套做后面有什么用啊~~~~~要包住磁铁部分~那部分最热。直接把水套焊在屏蔽环上
。我做过 的~我找找图片也发上来

楼主:
不是说热量主要是电刷产生的吗?唉!白费力气了!!!!

[ Last edited by wdb on 2005-1-30 at 21:59 ]

网友:
呵呵~~你这样的水冷没作用的~~如果过热了那塑料接线坐肯定先化了

网友:
在做个大点的。

楼主:
可以对付着用嘛!不准再笑我了!嘿嘿

网友:
moto  在 2005-1-30 22:02 发表:

呵呵~~你这样的水冷没作用的~~如果过热了那塑料接线坐肯定先化了

网友:
moto  在 2005-1-30 10:02 PM 发表:

呵呵~~你这样的水冷没作用的~~如果过热了那塑料接线坐肯定先化了

可以在接线柱上焊两段水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