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5#很容易飞啊!

楼主(2005-01-30):
我第一次上手就飞了起来,就是控制不好方向,三天了可以悬停了,唯一弄不明白的就是只要打方向杆它就下降,等把油门再推一点,松开方向杆,它会迅速升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是力学原理啊,你画一个力学模型就知道了啊,初中物理。

网友:
☆大灰狼☆  在 2005-1-30 10:48 PM 发表:

我第一次上手就飞了起来,就是控制不好方向,三天了可以悬停了,唯一弄不明白的就是只要打方向杆它就下降,等把油门再推一点,松开方向杆,它会迅速升高,一直找不到原因

我的也一样。

楼主:
今天又飞,发现如果连续两个动作,机身会发生抖动

网友:
我的5号机用手拿着加油门时感觉抖动很大微调已基本到底,敢问你们的如何?

网友:
起来是很容易.有人能调整到垂直起落吗?现在最头疼的还是每一次起飞状态都不一样.降舵明显没有升舵灵敏,有时侯打降舵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调整呢?

楼主:
对啊,每次重新飞行的时候都要重新调整,而且最近在悬停的时候,机身会发生抖动(遥控器电池也不亏电)!

网友:
打方向降高度可以试试把所有的球头、十字盘连杆等活动部位上一点润滑油。机身震动和遥控器无关,主要是大桨造成的,要先消除双桨等因素。

楼主:
可是开始飞行的时候很稳定,可是坚持不了多久就开始乱动!

网友(2005-03-13):
答楼主:
  5#机是利用两组浆的转速差转向的,所以转向的时候有一组浆的速度会慢一些,自然在转向的时候总升力就会小于两组浆同速转动时的升力了。

网友:
我玩过嘉宝,觉得还是5号好飞。不过5号还是有不少缺陷的,上面大家都列出来了。

网友(2005-04-17):
想玩的孩子  在 2005-2-3 11:44 发表:

我的5号机用手拿着加油门时感觉抖动很大微调已基本到底,敢问你们的如何?
很有可能是平衡杆左右不平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想机头向右转很难!但向左转却很容易!

网友:
还是我KA-50好可以垂直起降,比5#好飞多了,我已经买了二部了一部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