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花的电容要多大的?

楼主(2005-01-30):
给位大虾:小弟刚买了 TAMIYA的TT-01平跑,请问装在普通540电机外壳上的消火花电容应该用多大的瓷片电容?103行了不?谢谢指教!

网友:
ok,用473也可以啊

网友:
焊3个104,要记得接地

网友:
要选耐压高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小弟已经选择了。104.两极到机壳各1,两极之间一个.不知这样焊对不?(以前念书的时候的师兄就是这样教的)
    另外,小弟还想知道,这高频电火花的频率与转速有无关系呢?如果有是什么关系呢 ?
    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能干扰接受机,那它的频率应该与接受机内部工作的频率相近。接受机内是否还有一个本机自激震荡电路?(跟电脑相似的那种,自己先产生一个固有频率,经过倍频与外部发射机频率匹配?)如果是,本机的震荡频率就应该是27M Hz了?也就是说电刷与铜头之间产生的电火花的频率达到27M Hz左右。
    而我的电机转速在20k左右,
    ∴这种在电机内部产生的高频电火花与电机转速应该无关。
    不知这种猜测是否正确?
    万望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sy6831  在 2005-2-26 01:09 发表:

要选耐压高的!!

电机两极间电压最高也就10V左右吧?
SY6831兄弟这耐压高是指多高?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2-26 02:58 PM 发表: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小弟已经选择了。104.两极到机壳各1,两极之间一个.不知这样焊对不?(以前念书的时候的师兄就是这样教的)
    另外,小弟还想知道,这高频电火花的频率与转速有无关系呢?如果有是什么关系呢 ? ...

焊法正确
火花大小和转速有一定的关系,转速高的话相对而言就比较大,和铜头与碳刷的磨合也有很大的关系。
频率的猜想应该不正确,40MHZ的设备一样受干扰

楼主:
对,对。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