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节细微的双桨?

楼主(2005-01-31):
我的abs桨有细微的双桨现象,虽然不是太影响飞行,但还是觉得不爽!
调节长连杆进行微调也调不好!甚至是半圈半圈的调,也不行.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横杆和主轴才换)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1-31 at 11:58 ]

网友:
hyf  在 2005-1-31 11:53 发表:

我的abs桨有细微的双桨现象,虽然不是太影响飞行,但还是觉得不爽!
调节长连杆进行微调也调不好!甚至是半圈半圈的调,也不行.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横杆和主轴才换)

換掉主旋翼頭的兩個油封應可改善!

楼主:
我没有剧烈飞行过,怎么油封就不行了.
因为不作3d飞行,可以把油封换成轴承吗?

网友:
hyf  在 2005-1-31 15:55 发表:

我没有剧烈飞行过,怎么油封就不行了.
因为不作3d飞行,可以把油封换成轴承吗?

轴承太硬沒有彈性,會產生不穩抖動現象!

楼主:
请问,台湾模友说的"培林"是轴承的意思吗?

网友:
hyf  在 2005-1-31 08:27 PM 发表:

请问,台湾模友说的"培林"是轴承的意思吗?

"培林"=bearing.也就是轴承。双桨要作好动、静平衡就没那么容易有双桨了。所以,先做好桨的平衡再去考虑连杆等其它因素

网友:
业余条件下怎么做动,静平衡???

网友:
hyf  在 2005-1-31 11:53 AM 发表:

我的abs桨有细微的双桨现象,虽然不是太影响飞行,但还是觉得不爽!
调节长连杆进行微调也调不好!甚至是半圈半圈的调,也不行.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横杆和主轴才换)

有时强行撇一下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Hyun  在 2005-2-1 01:03 发表:

有时强行撇一下也能解决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
你把2个桨放在主轴上
看他们的重心是否基本一致
否则就用贴纸贴进行配重
调整至基本一致就OK了
可别忘了2个桨都要贴的哦

网友:
因無法貼圖,所以轉貼
主旋翼靜態平衡做法參考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p=20312#20312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2-1 at 13:53 ]

网友:
怎么做动态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