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 大侠快进

楼主(2005-01-31):
今天一学生试飞火鸟400,飞了几圈后见风大我就叫他减动力降落了,因为是刚练,手法掌握不好所以有点摔机,机翼掉了一个小碎块,修补好之后再调试机器时发现,发射机开动力开关不好使了(或者说向上推没反应),向下推时,略能听到一点声音,舵机正常,更换电池无效。

现有疑问:
1、会是发射机问题么?如何处理?
2、或是电机问题么?如果是,怎么会这么容易损坏?如何处理?更换电机的话,怎么打开机头,锯开么?然后怎么修复呢?
3、会是线路问题么?短路或是断路了?怎么考证?

网友:
没人做大狭?哇哈哈!俺来做回大侠
听你说的好象是断路,电机上的线掉了。

网友:
chenxi911  在 2005-1-31 03:00 PM 发表:

今天一学生试飞火鸟400,飞了几圈后见风大我就叫他减动力降落了,因为是刚练,手法掌握不好所以有点摔机,机翼掉了一个小碎块,修补好之后再调试机器时发现,发射机开动力开关不好使了(或者说向上推没反应),向 ...

若是摔机应该不是发射机的问题,
      依你一说,很可能是接受机的问题。

网友:
chenxi911  在 2005-1-31 03:00 PM 发表:

今天一学生试飞火鸟400,飞了几圈后见风大我就叫他减动力降落了,因为是刚练,手法掌握不好所以有点摔机,机翼掉了一个小碎块,修补好之后再调试机器时发现,发射机开动力开关不好使了(或者说向上推没反应),向 ...

若是舵机控制正常应该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依你一说,很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你这么说来问题很小
哪位给个维修方案,或者说怎么一步步排除疑点,找到关键

楼主:
比如说啊 是电机断路了 线掉了 怎么办呢?
如何打开机头,用锯锯开么?然后怎么样恢复呢?

楼主:
别光看呢 给点建议啊

楼主:
dick是吉林哪里的?
我在延边

楼主:
顶起来 帮忙啊